求助!!

楼主(2002-05-19):
有哪位大侠能提供isa类板卡的电路图,什么卡都行,急用,谢谢!!!

网友A:
干什么用?应付毕业设计?自己画一个不就完了,很简单,也就那么几个芯。建议你弄一个DIO的板,芯片如下: 168 244 633 373 够了吧。去看一下芯片手册,自己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