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技术咨询

楼主(2002-05-19):
我欲组态一套工控系统,用来控制贮罐液位,要求是:有18路模拟信号输入,同时要有高位报警输出(8路)。请问:我应如何进行选购最合理。 另外,请问一般的PCI型A/D转换卡能否插在普通PC上使用。

网友A(2002-01-15):
一般的PCI型A/D转换卡能插在普通PC上使用,可采用一块32路单端A/D板或两块16路双端A/D板和一块16路DI/O板.具体选型视信号类型而定,建议你采用工控机,因普通PC上插槽可能不够。软件可采用组态软件。我们公司可提供软硬件。如需要咳联系。liushunguo@sohu.com,13501135121

楼主:
能否用一块数据采集卡和DI/O卡通过与主机的通信(一般的RS232通信)来实现?另外,如果买这一套组态软件和相应的硬件的价位如何?谢谢!

网友B: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工控应用,用一般的组态软件应该都可以实现。硬件部分要考虑现场情况以选择合适的工控平台和数据采集硬件。 一般的PCI型A/D转换卡可以插在普通PC上使用。

网友C:
用牛顿或亚当的A/D模块和RS485通信模块加PC,最经济、最实惠,实现也简单,需要的话同我联系。

网友D(2002-03-14):
自己做几个呀 多省钱

网友:
用OPTO22 产品,很方便啦! http://opto22.gongkong.com TEL:028-5457748

网友E:
可以考虑用凌华的产品, 0755-6419680-123,0755-6646353(fax),13922803561,luoxiofcad@sina.com。 www.adlinkchina.com.cn(上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F(2002-05-19):
呵呵,自己做会省钱吗?要考虑人工成本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