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楼主(2002-05-19):
请教各位大师,如何用电脑控制家用空调,其实我见过很多智能小区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A:
智能小区一般是有一个智能控制器,现在基本用单片机实现,用计算机控制的比较少见。如果你真想控制的话,我想可以在遥控器上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