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PCI板卡?

楼主(2002-05-19):
请问哪位朋友开发过PCI板卡?能给我讲讲开发PCI板卡需要些什么工具吗?我开发过ISA板卡,但不知开发PCI板卡跟ISA板卡有些什么不同之处?因ISA板卡不需要其它什么开发机!

网友A(2002-03-03):
难!!! ISA板卡是由CPU直接控制的I/O读写、RAM读写等,PCI板卡完全不受CPU直接控制,被控设备与CPU间有一个“桥”,这个桥叫作PCI协议,是个硬件设备,协议定义非常复杂,PCI协议有专用芯片,也可以用FPGA逻辑器件实现。

网友B:
怎么用ISA、PCI板卡啊 我很差的 什么都不懂啊 例如说信号放大 、处理等 有没有什么资料啊 大哥

网友C(2002-05-19):
我做过几款PCI的工控卡,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难度。 如果你要做,我也许能够帮上一点忙,怎么说也做过了嘛:)

网友D:
嗯,目前做PCI板卡绝大多数借助桥芯片,主要是AMCC和PLX两家在做,PLX做得比较多而AMCC好久没有新品了。国内有PLX的代理,我印象里晓龙国际好象是一家,还有什么可以看他们的网站www.plxtech.com,有很多资料。要注册之后能看到全的,不过注册是免费的,而且他们还提供Startkit,很好学。 其实硬件更象搭积本,软件比较难。不过如果要求不高,用WinDriver就够了,直接支持PLX主流芯片的。 唉其实我比较建议你用现成的卡啦,何必自已给自己找麻烦?看看工控网主页上不是有很多家厂商,据我所知凌华就不错呀。 www.adlinkchina.com.cn 不过如果你还是想自己开发,可以和我讨论。

网友E:
不好意思,前一段时间忙晕了没上来,刚才回了几个贴子,发现我的EMAIL被系统搞错了。现在更正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