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双中断系统?

楼主(2002-05-19):
双中断系统是什么意思?一般的多通道I/O卡的每个输入通道的前两路都是中断源,这样可以产生多路中断,但双中断系统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懂了了。

楼主(2002-04-19):
我觉得凌华的板子问题还是挺多的。板子做工看起来很好,但有许多关键问题网站和说明书上介绍的比较含糊,我第一次用,边请教边摸索边搞课题,但时间很紧呀!!

网友A:
PCI-7432具有双中断系统,即两个中断输入源共用一个中断。同过区分寄存器相应的位置来辨识中断源。这样可以减少中断资源的占用。

楼主:
一个多通道的I/O板只有两个中断源实在是太少了,我现在不得不外连一个8259了。一个板子上有一个8259的芯片可以有8路中断,通过查询方式(也是识别寄存器的某些位)也是共用主机的一个中断呀

网友B(2002-05-19):
不知您要的要求如何,是不是每一路信号变化都要中断进来,还是别的什么要求? 外连一个8259?连在哪里?是通过ISA槽接出去吗?如何进行控制?好象不容易呀。 :-) 厂商的说明书一般是RD来写,一个通病是不够具体,把我们都当专家了。不过凌华给我的感觉是FAE都很专业,可以直接问他们,他们有时都可以帮你设计方案的。

网友C:
不好意思,前一段时间忙晕了没上来,刚才回了几个贴子,发现我的EMAIL被系统搞错了。现在更正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