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

楼主(2002-05-19):
我有一台日本安川616G5系列7.5KW的变频器通电显示过热报警,环境温度20度,温度检测元件没有损坏。请交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A(2002-01-25):
1. IHF,IPF,SHF,SPF系列变频器; 2. IWS恒压给水控制基板; 3. CPS 恒压供水控制器; 4. 操作面板延长线; 5. DBU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 6. 三垦变频维修与配件供应. 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胡波 地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27号中关村大厦1508室 电话: 010-82856150 82856053 82856063 82856073 传真: 010-82856350 邮编:100080 手机: 13910782518 E-mail:hubo6714@263.net 汇款资料: 名称: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开户行:交行海淀支行 银行帐号:5762014009882 . 订货时,请将汇款单及您公司收货信息(公司名称、地址、邮编、收货人 、联系电话)及开票信息一并传到我公司,谢谢。 三br>12月1日 价格 型号 价格 H最低价 成交价 型号 价格 P最低价 成交价 IHF-1 .5K 4,150 3,113 - - - IHF-2.2K 4,510 3,383 - - - br>-4.0K 5,390 4,043 - - - IHF-5.5K 6,400 4,800 - - - IHF-7.5K 7,380 5,535 IPF-7.5K 6,140 4, 600 IHF-11K 10,830 8,123 IPF-11K 7,380 5, 530 IHF-15K 12,680 9,510 IPF-15K 10,560 7, 920 IHF-18.5K 15,080 11,310 IPF-18.5K 12,700 9, 520 IHF-22K 17,000 12,750 IPF-22K 14,430 10, 820 IHF-30K 20,820 15,610 IPF-30K 18,815 13, 610 IHF-37K 26,470 19,853 IPF-37K 19,580 14, 680 IHF-45K 32,340 24,255 IPF-45K 24,200 18,150 IHF-55K 39,070 29,303 IPF-55K 28,720 21,540 IHF-75K 57,300 42,980 IPF-75K 39,400 29, 550 IHF-90K 65,200 48,900 IPF-90K 55,700 41, 780 IHF-110K 75,300 56,480 IPF-110K 63,300 47, 480 IHF-132K 88,400 66,300 IPF-132K 73,200 54, 900 IHF-160K 106,400 79,800 IPF-160K 85,800 64, 350 IHF-200K - IPF-200K 98,100 73, 580 IHF-220K - IPF-220K 117,800 88, 350 IHF-250K 159,000 119,260 IPF-280K - - - IPF-315K 154,400 115,800    信息分类 【卖】 发布人 hubo6714  发布时间 2002-1-22 20:57:00  截至时间 2002-2-21 20:57:00  Email hubo.xywmc@263.net  电话 010-82856150  型号 三垦变频 联系人:胡波 电话:: : 13910782518 传真:: 13910782518

:P

网友(2002-05-15):
可能散热器灰尘过多。检查风扇是否工作正常。 以上之外,可能老兄看看温度检测元件检测线是否受干扰。

网友B:
非常正确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控制板坏了,最好找高手帮忙检查一下。

网友D:
该故障多为IGBT旁的散热风扇损坏,可自行排除。也不排除主空板损坏的可能,本人在维修时也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E:
该散热风扇三条引线,各为何信号,讲一下可以吗?

网友:
散热风扇没有坏,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