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李侃先生

楼主(2002-05-19):
我用的是PCI9114,在例程序界面上的analog input 、digite input、digite output 个代表什么数据??????? 在说明书上的16channels isolation DI 和17 channels isolation DO 两芯片是什么功能、作用!

网友A:
analog input :代表模拟量输入,如果外接一个电压(不要超过输入量程)的话,就会显示电压的变化情况。 digital input:代表数字量输入,如果你接一个TTL兼容的电平到数字量输入通道的话,会显示电平值。 digital output:显示数字量输入,可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值输出。 isolation DI:隔离 digital input。 isolation DO:隔离digital output. 注意隔离DO为集电极开路输出,要测隔离DO的话,注意接线方式。

网友B:
仔细看看说明书吧,里面都有电路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