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又一个PCI9812问题

楼主(2002-05-19):
为什么我用PCI9812控件编程时,其采集的数据文件不能用转换程序转换(.dat ->.cvt),而用PCI-DASK编程的则可以?

网友A:
PCI-DASK生成的*.dat文件的头部有一些信息如:通道号、增益等等。你看看PCI-OCX生成的*.dat文件有没有这些信息。

楼主:
PCI-OCX的*.dat也有这些信息,与PCI-DASK生成的一样的。 在PCI-9812控件的返回数据类型的属性有5种,它们有什么不同?会不会与此有关系?

楼主:
还是用PCI-DASK吧

网友B:
同意。其实用到这么高速的板卡,ACTIVEX是会损失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