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关于PCI-9118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2-05-19):
我是一个新手,让大家见笑了.我想用c语言编写一个9118的数据采集程序,作为labview可调用的CIN节点。用labview作界面显示采集结果。但是我编写的程序经调试不能生成.lsb文件。 我要的程序很简单,单路输入,单路输出只进行A/D转换,不需放大。 不知那位高手可提供帮助,在下感激万分!

网友A:
NuDAQ全系列提供LabVIEW的VI呀,网站上就有下载,何苦再自己编呢?而且都有例程。 http://www.adlink.com.tw/download_area/software/NuDAQ-PCI/PCIS-LVIEW.htm

网友B(2004-03-08):
各位老师:你好! 我是ADLINK PCI9118板卡的用户,用vc编了一个采集程序,但是不能采集,程序基本上与提供的范例相同,不知出现什么问题,如果那位有用vc编的采集程序提供采集部分,不胜感激。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C:
那个下载打不开>>>

网友D:
下载驱动可以直接登陆凌华网站www.adlinkchina.com.cn,然后点击Software下载; to 吴丰顺:采集不到数据有可能是某些参数设置有误,请与例子仔细对比,或直接联系凌华技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