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求救关于PLC的问题

楼主(2002-05-20):
小生要用PLC做毕业设计,具体情况是用plc控制三台消防专用泵,二用一备备泵自投,(双电源自动切换系统) 每10天自动巡检一次,顺序启动20秒,记录巡检结果并显示/巡检时如有消防信号则可以停止巡检进入消防状态 先给我一个电器结构图吧,拜托,我现在想破脑子也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拜托高手解难! 我用的是老古董---欧姆龙C28P

楼主:
我也在做毕业设计,我想你应该电器原理图。把主电路和辅助电路分开(把梯形图中的通道看做是按钮和接触器),然后按照逻辑顺序编程序。还有你的OMRON的PLC我没听过,请问是小型还是中型的?

楼主:
你的备用泵是在这三台里,还是另外还有一台?你的“自动巡检”是消防系统对周围可能有火灾的环境的自动巡检?还是对它自身的可靠性的检测?一般的消防系统是很可靠的,我想一般没必要10天自动巡检一次,如果要的话,你可以在计算机上模拟(组态王或forcecontrol)

网友A:
你说清楚点呀同志!

网友B:
我对OMRON的C28PPLC非常熟悉,若需要,你可以将控制要求说清楚,我帮你将电路图和PLC程序全部搞定,我的联系地址:yf_1970@163.com

网友C:
看来lm是没有做过消防给水系统,可能对消防的规范更是不多了解,在消防给水行业所说的“自动巡检”是指定时自动起动设备工作,到达设置好的时间后能自动停下来,但是在自动巡检期间如果有消防信号发生则自动投入消防工作状态,即使到达设定的巡检时间(如上面所说的20秒)也不会停下来,自动巡检的目的就是确保设备长期不用时发生故障,一旦要用又用不上,如水锈垢会把泵的轴承锈死,经常定时巡检工作就可避免。 这个问题用西门子的LOGO!很好解决,里面有日历时钟等,本人用了不少LOGO!给消防用水设备进行控制!只有三台泵的话,用PLC来解决真是大材小用!在现实中考虑到成本的话,相信许多人不会选PLC来控制!

网友D:
人家都说了是两用一备,肯定就只有三台嘛。 我曾经做过一次三用一备的,关键就是排序比较困难,PLC排序不如高级语言编程方便,解决的方法:可以为每台泵设置一个标志位,,即0001为最高优先级,0010为次之,0100最低,每次巡检以后或者此泵故障将优先级设为最低,每次启动根据优先级启动。剩下的关于时间控制,我想我就不多说了。

楼主:
龙哥,您也在!:)我是导哥哥啊!努力啊!!:)

网友E:
谢谢,关于设计我已经做出了一大半,就是关于水泵的检测怎么和PLC联系起来,怎么告诉PLC水泵有问题,怎么检测水泵是不转的,不要用测速发电机,有没有什么比较合适的方法, 再次感谢给我留言的好老师们,谢谢,

楼主:
我们给广州富世消防搞过这样的程序,去找他们单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