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控制风机风压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2-05-20):
我的一个朋友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由一个11kW/(380V,23A)风机送气. 工频运行时,通过出气口侧的一个减压阀来调节压力(其实就是放掉一部分气体). 实测压力和电机电流的数据如下: 0.025Mpa---18A 0.023Mpa---17A 0.020Mpa---16.5A 因为这种方法会造成气体的浪费,因此厂家试验用变频器来控制转速.这时,如果减压阀全闭,发现压力上不去,且变频器输出电流过大: 电机增速到25Hz时,压力为0.020Mpa,并且电流高达25A. 试验用变频调速,同时打开减压阀(和工频的开度相近),得到以下一组数据: 0.025Mpa---16A---44Hz 0.023Mpa---16.5A---43.3Hz 0.020Mpa---16A---40Hz 发现使用变频器, 即不怎么节能,又不能避免气体浪费. 我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请大家帮忙分析以下原因.谢谢!

网友A:
有将减压阀全开试过吗

网友B:
变频器的节能是建在你的电机是轻载还是重载,风机主要是看风量需求最大时的电机的负荷,若重,用变频器节能效果不明显。你这里用的是风压来控制,工频时已经满负荷上变频器当然不能节能了。

楼主:
峥峥: 工频时,因为气压过大, 必须大开减压阀,造成浪费.且电流是17A左右,并不是满负荷.(Ie=23) Chris2: 没试过减压阀全开. 因为全开时即使50Hz,也达不到用户的最小压力要求0.020Mpa

网友C:
既便是:“得到以下一组数据:   0.025Mpa---16A---44Hz   0.023Mpa---16.5A---43.3Hz   0.020Mpa---16A---40Hz”已经表明很节能了,您打算节多少呢?第一个数据虽只下降2个电流,但频率下降到44赫兹,此时电压亦会下降,到最后一个数据频率下降到40赫兹,您可看下此时电压,即可计算出实际输出功率,不会超过6kw ,而且电机不用全速运转。

网友D:
肯定节能了,最简单的方法是量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小了很多吧。 为节能的话,减压阀应该全关闭,不能放风。

网友E:
请从通风系统上重新介绍一下,用的风机是轴流风机还是离心风机,风机的特性曲线。另外一般通风及泵的调节是改变出口管道的特性曲线从而改变工作点来调节而不是你所说的减压阀。

网友F(2006-08-01):
一楼的朋友讲“通过出气口侧的一个减压阀来调节压力(其实就是放掉一部分气体)”.不出意外的话该风机应该是罗茨风机。它和离心风机完全两个概念。要理解设备的特性后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