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软冗余

楼主(2002-05-21):
最近做一个用S7-416软冗余的项目,但在拔前连接器时在线过程数据有所变化,不知哪位兄弟用S7-400做过软冗余,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A:
软冗余具体怎么实现?能不能提供具体软/硬件配置?谢谢! acermate@sian.com

网友B(2006-02-02):
如果是S7400H的CPU用硬件就可以实现,如果是S7400的话需要加冗余软件的

网友B:
加冗余软件用以态网实现

网友C:
同意海燕的说法,首先确定用什么型号的CPU.

网友D:
S7 400软冗余和300的软冗余是一样的。不知道你说的拔前连接器时过程数据变化什么意思。如果你把冗余ET200M站的前连接器拔了,那么模块采集的数据不就错了吗。

如果两台PLC的程序是一样的话,软冗余在正常运行时可以把它当成是单机运行来分析,后备机的运行对当前CPU没什么影响。

你可以参考一下siemens的软冗余指南,相信对你帮助比较大,fyhui@2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