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

楼主(2002-05-21):
我作CAN总线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请高手们帮忙。我已有两个用单片机作的CAN节点,互相已经可以通讯,现在我又用DSP芯片(TMS320LF2407)作了一个CAN节点,采用PCA82C250 CAN发送器,波特率与前两个的相同,数据帧可以发到总线上,(通过示波器已经看到),可是总线上的差分电压在高电平时达到将近4V,而正常情况下,应该为2点几伏,从DSP芯片的一些寄存器以及示波器观测的结果,可以肯定数据已经发到总线上,但我的另外两个节点就是不接收数据。为什么?

网友A:
能了解一下你的具体用在什么数控机床上么?或则你的前端的构造!

网友B:
我是一个CAN总线新手,在北京工作,目前正开发一CAN总线产品,希望从中能得到您的帮助,我的EMAIL是 jim_gao@163.net 谢谢

楼主:
大概有几个原因: 1、你是否加了中断电阻。 2、CAN寄存器的初始化有问题。 3、波特率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