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6。0与单片机通讯的问题怎么还没人解答

楼主(2002-05-21):
单片机与组态王通讯的问题 关于协议我有几个疑点   第一:协议中的设备地址是指的什么 在组态王中是任意定义的吗?   第二:协议中的异或值是如何得到的呢?   第三:组态王与单片机之间是如何完成通讯的 怎样遵照协议呢?

网友A:
您好!请您收一下邮件,我们工程师已经给您回复了. 现在简要给您说明一下: 1,组态王中定义的地址是根据您在编写单片机通讯程序时设定的值确定的. 2,协议中的异或值是从设备地址的字节开始到异或字节前依次相异或得到到最后值作为异或结果并转成ASCII码方式存放. 3,请您从组态王网站上(www.kingview.com)下载关于单片机的最新通讯协议. 另外,请您查看一下关于单片机通讯程序编写方面的书本,应该有详细 的编程说明和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