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力控的网站速度在江苏比较慢,不知你们的服务器是放在那里的,最好在南方有镜像服务器。

楼主(2002-05-22):
下载的内容可以分放在不同的网站,供下载者选择。 再者网站的速度也有待提高。

网友A(2001-07-01):
你好,多谢您的关心,目前力控服务器是放在三维公司的,使用DDN专线,我们已经与一家通讯公司签定合同,将服务器移至北京,同时在广州和上海做镜像,可以均衡流量,本周内完成,由于网站速度慢给您带来的不便,请多谅解。

网友B(2002-05-22):
我进行数据采集时已经将研华的pcl-812pg板卡插入pc内也进行了数据连接,但运行时显示“PCL—812PG尚未准备好”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