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Link PCI-7841 如何设置自定义波特率

楼主(2002-05-22):
ADLink PCI-7841的CANPortConfig可以设置用户定义的波特率,不知何处有文档说明。

网友A:
1、总线定时寄存器0(BTR0) 2、总线定时寄存器1(BTR1) 对1,2写入相应的波特率设置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pc/104插卡,和你的不同,但是波特率的设置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