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7—200 子程序块

楼主(2002-05-22):
高手: 西门子 S7-200,是否可以将一段程序做成子程序块,有入口和出口变量,以供其他程序调用

楼主:
还得问你一下: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可以吗?谢谢你!

网友A:
这个当然可以。这个问题在我的《浅谈西门子高速计数器的设置》一文中已有例子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我没有找到这篇文章。能不能告诉我在哪里有? 谢谢!

网友A:
就在中国工控网上的PLC论坛里。

楼主:
我在PLC论坛里搜索查找没有找到。 能否麻烦你告诉我怎么找到?

网友A:
就在第四页。

楼主:
我想问的问题是:如何将一段程序做成有入口和出口的自子程序,以供其他程序调用。您所提到的文章是关于高速计数器的。

网友B:
I can write in English only because my Chinese platform crashed. For your reference following is a example of function with parameters and how to call this function and pass parameter values from another function. //Function with input and output parameters FUNCTION FC 1 : VOID TITLE = Test sample 1 VAR_INPUT xxx : INT; END_VAR VAR_OUTPUT yyy : CHAR; END_VAR; VAR_IN_OUT zzz : BOOL; END_VAR; BEGIN NETWORK ...... END_FUNCTION //Call a function with parameters FUNCTION FC 2 : VOID TITLE = Test sample 2 BEGIN NETWORK TITLE = Calling a function with parameters CALL FC 1 ( xxx := 123, yyy := a_char_variable, zzz := a_bool_variable); NOP 0; NETWORK ........ END_FUNCTION In STEP 7 it is simpler. If you can write LAD program, in Variable Declaration Table you just give the names and datetype of input and output variables. You can use these variables in this program(function). In another program to call this function you just insert a Program Elements-->FC blocks-->FC1. Then all function parameters are displayed. Be carefull, datatype of variables or values you pass to parameters must match with datatype of parameters.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 s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