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业控制机不识别新硬盘的问题

楼主(2002-05-23):
大家好! 我处有一台大众KT-8100的工业控制机,不识别Quantum 40.0GB AT Fireball Plus AS的硬盘,现象是进入BIOS检测硬盘死机。请各位高手帮助分析,谢谢!! E-MAIL:sunhuailin@sohu,com

网友A(2002-01-21):
1.升级主板BIOS-》找原厂 或 2.买一块DMA66或DMA100 IDE控制卡->约花500-1000块左右。

网友A:
3.安装磁盘驱动软件,比如MAXTOR的用MAXBLAST PLUS ,WD的用Data Lifeguard Tools,IBM和SEAGATE的可以用他们自己的DISKWIZARD(或者DM )程序。 这些都可以在www.mydrivers.com上面下载。

网友B:
看一看你硬盘的跳线没有问题吧?!

网友B(2002-02-22):
你用的大众工控机吗? 难怪!

网友C(2002-05-23):
别要了,换牌子吧,看看别人家的产品,打这个电话010-62962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