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动画和状态连起来

楼主(2002-05-23):
我想把做的圆周转动动画与所用的设备状态联系起来控制,也就是设备开时可以做圆周运动,停止时不转,当我把时间变量和状态用and连起来,用在一个表达式里时,动画只能转动2下就返回初位,不能转动一周,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可解决,请说的详细一点,我还是个菜鸟,刚学intouch,谢谢先!!!

网友A(2001-11-12):
maybe some wrongs in your animation link. How to build in your animation link ?

网友B:
看你的描述是用时间变量来控制旋转,状态来控制开关。当你使用and来运算的话,也就是模拟量and开关量,结果是开关量,也就是0,1两种状态,当然动两下就完了。正确做法应该用判断语句。有问题可联系我E-MAIL METAL_1@163.COM或zhangling@eastdream.net.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用乘法把它给解决了,也就是如果状态为关,则为0 ,不动,开了后就正常转动了!!!

网友B(2002-05-23):
Dear Phaif: 能否把您是怎么做的用WINZIP加密码保护发给我?谢谢!

网友C(2005-12-29):
能否说说你具体的做法么?谢谢了!!

网友D:
不用系统的时间变量$Second,一样可以实现转动!!!

网友D:
而且用$Second转动的太慢了!!!

网友C:
不用系统的时间,那用什么啊?

网友D:
我已经实现了.具体怎么做你仔细想想,自己作出来才是真正锻炼呢.
老靠问总也不行的.

网友E:
我想不明白.怎样才能实现旋转?

网友F:
各位大哥,能否告知在下,不慎感謝!!!!
email:mindzj@163.com

网友D:
周一我会告诉大家的,如何不用$second也能转,而且旋转速度可调的。

网友G:
在Flash中做好动画,在InTouch中使用ShockwaveFlash 控件播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