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时显示并存盘

楼主(2002-05-23):
9812上,在Dchart控件上实时显示所采集的数据,并且用ContReadTwoFile保存到文件中,该如何编程实现?

网友A:
这个问题,基本上... 很难。 ;-) 多少采样频率?显示可是很耗时间的呀。而且ContReadToFile是直接把底层的Buffer中数据刷到硬盘,效率很高,但是拿不到最终数据。 恐怕你只能在存盘速度与显示之间做个选择了。

网友B(2004-05-28):
我想对串口采来的数据进行显示并保存,是应该实时保存到文件中,还是采集结束后由用户最后点击存盘?如果最后保存是不是需要的缓存(数组)太大啊?如果实时保存那怎么使每次的文件名不一样啊?由于初学,问题可能比较简单,不过确实困扰我很长时间,恳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C:
这个问题,看来只能用vc

楼主:
对josy的问题:可以选择采集后由用户最后点击存盘。如果用VC编得话,数据先显示在文本框中,保存时把文本框中的内容存入文件,而不必用大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