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按钮制作的问题,请哪位高手帮一下忙!

楼主(2002-05-24):
我现在在学校里搞毕业设计,为了这几个按钮已经花了我不少时间了,请哪 位高手帮一忙。 我在我的程序里用了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复位按钮,前面我编 好程序调试程序时(没有用力控监控),在一块演示面板上(演示板上用指示灯做输出,用按钮跟拔把开关当输入)演示时,按下面板上的启动按钮程序可以运行,指示灯都 有输出。用力控监控时,如果用面板上的启动按钮程序也可以运行。当用力控画面中我自己做的按钮时却不用控制程序运行。还有两个选择配方的按钮,用面板上的两个拔把开关来选择,那样子的话也可以选,但用力控 画面中的按钮来选是也不行。好像是只能监控到程序运行的状态,却不能去控制程序的运行。 我试过编了一个小程序,用的另外一块PLC,我也没有用演示面板,只把它跟计算机连起来,那时我用力控做的启动按钮跟停止按钮都 可以控制程序运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跟输入输出有关?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就算帮小弟一个忙了。

楼主:
哪位高手帮一下忙吧,小弟急着用!

网友A:
您好:用PLC内部位做中间变量,在程序中用一个常开触点和“开”按钮并联,一个常闭触点和“关”按钮串联,在界面上按钮的动作联接这两个触点后就可以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如果还是不行,请将问题详细一点,包括所使用的PLC型号。 (tht@autocenter.gd.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