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用于绕线式电机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2-05-24):
求教:小弟单位原来用的是绕线式异步电机,用电阻起动、调速,现在想改为变频器控制,请问,这中间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吗??

网友A(2002-03-27):
1.考虑变频器故障后仍然可以投入水电阻 2.如果电机的工作场合需过载,应考虑过载问题 3.散热问题 4.容量匹配问题 5.电缆问题 6.距离问题 7.du/dt问题 8.进线电源干扰问题 9。转子回路短接问题 etc... 本人知识有限,可以问一问王老师.

网友B:
--------------------------------------------------------------------------------   起重机变频技术   如果是绕线电机:可用ABB公司起重机专用ASTAT系列(全进口原装)。   如果是普通电机:可选用ABB公司笼型电机专用ACC600系列(全进口原装)。   E-mial:linjh9@163.com   电话:13505254466   联系人:林建红

网友C:
功率小的,可以直接甩掉电阻,转子回路短接好,选用新的变频器,不过对制动电阻的选择要特别注意,否则易烧。

楼主:
谢谢,请问王老师是那一位阿?

网友D:
LINJH9您好!请问ABB公司的ACS611与ACC600有何区别???

网友B(2002-04-28):
ABB公司有ACS600、ACS100、ACS140、ACS1000系列 没有听说过ACS611。 另外还有DCS系列(直流) 另外就是用于线饶电机的ASTAT系列。 你能否告诉我全称。 谢谢!

网友E:
是ACC611起重机专用的,集成了吊车的专用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