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2-05-24):
各位高手: 我采用OMRON CPM2A-40RA PLC控制一装置,里面用到旋转编码器,我选用的是OMRON E62A 60P/R(单相24V),输入接00000,说明书要求将DM6640中的08-15位设置成01.但我试过之后,就是没有输入信号,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在此深表感激. whbsje@yahoo.com.cn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你使用的旋转编码器是NPN型的,它正常工作时输出是低电平。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将编码器输出反向后再接入PLC,另一种是将PLC的输入反向,即将输入端的M接成L(高电平),但并不是所有的PLC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如西门子的S7 200就可以,这种方法是否可行,要参考相应的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