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

楼主(2002-05-24):
富士变频器参数中电动机的最高频率和上限频率哪个优先?

网友A:
富士的不是很清楚.一般来说,上限只能小于等于最高频率,两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有些变频器的最高频率用来决定v/f的曲线(相当于基本频率),而上限频率仅仅是对输出做一个限制.不论你给定多少,实际输出不会超过这个值.具体的还是研究一下手册为好.

网友B(2005-06-24):
这两个频率不是那个优先的问题,不管你怎么设写也不会超过他们任何一个最低的频率

网友C(2008-09-27):
二楼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D:
最高频率和上限频率当然是上限优先了,

网友E:
最高频率和上限频率当然是上限优先了

网友F:
呵呵;上限及下限频率是面板或模拟量给定所对应的最高及最低频率;

网友G:
有谁可以告诉我富士变频器怎么设置密码吗?我huangqin32000@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