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远程采集的实现方法

楼主(2002-05-25):
本文主要介绍在MCGS组态软件中使用程控交换机或公用电话网实现数据的远程采集,以使用小型程控交换机为例,在远端用MODEM串口连接设备,采集数据,本地用计算机监控远程设备。 硬件组态:工控机(计算机)(1台),modem(2个),程控交换机(1台),RS232/485转换器(1个),通讯设备(天辰PID仪表一台)&西门子PLC一台。 硬件设置及软件组态: 在进行远程采集之前,首先应将仪表直接接在计算机的串口上,测试通讯成功后,再连接MODEM。 测试的方法是:将仪表的485口线通过一个485/232转换头或PLC232串口线,连接到计算机的串口上(如COM1),检查连线,正确无误后进入组态环境的设备窗口,加入设备(如下图所示)。
PLC则添加设备如下图:
对通用串口父设备进行基本属性设置(按照下图)。
按“确认”后,打开子设备(子设备不用作任何设置),直接进入“设备调试”,测试通讯状态。 通讯成功(状态为0)后,进行下面的步骤。 1、MODEM初始化:在组态环境下的工具菜单下,点击“Modem设置工具”,进行本地Modem和远程Modem的初始化工作。首先将本地Modem接在本机的COM1串口下,按照下图进行初始化。
点击“初始化本地Modem”的按钮,如果一切正常,会弹出“初始化成功”的提示画面。将远程Modem按照同样的方法,接在本机的COM1串口上,如上图,按下“初始化远程Modem”按钮,一切正常则弹出“初始化成功”的提示。 初始化工作顺利完成后,开始进行远程采集的物理连线,接线如下图。
检查接线,正确后,所有设备上电。在组态环境的父设备窗口下进行设置,在“电话号码”一栏中填入远程Modem接在交换机上的号码。本实验中为801。
按下“初始化远程MODEM”按钮,弹出“初始化远程MODEM成功”的提示框,然后“确认”退出,进行子设备(仪表)的属性设置。
基本属性电话号码一栏中填入远程MODEM在交换机上的号码801(如使用公用电话网则填写远端的电话号码。转换到“设备调试”窗口可以听到拨号音(正常情况,一方拨号,另一方响应),通讯成功后,如下图所示。如为西门子PLC则通道值为西门子所选寄存器的值。 如果远程MODEM响应后仍不能通讯正常,则检查转换头的连接是否正常,必要时调整232接线(即2、3针调换)试一下。
至此,远程采集的连接测试全部成功,可以进行远程通讯和数据采集的工作了。 相关技术问题请联系昆仑通态MCGS技术支持 021—64513892 或010--88099966

网友A:
你好! 我在使用MCGS远程采集时,如果对方的电话不是直拨电话(是分机)该如何设置?请赐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