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教高手只用一块PCI-9114可以同时对64路输入信号进行采集吗?

楼主(2002-05-25):
请教高手只用一块PCI-9114可以同时对64路输入信号进行采集吗? PCI-9114是32路单端(16路双端)输入的采集卡,请问只用一块PCI-9114可以用来同时采集64路输入信号,因为我厂的产品需要采集的通道较多,对速度的要求不高(几百Hz-几KHz),请问上述采样方式可以实现吗?如何实现?多谢了。 E-mail:yztcb@sina.com 江苏扬州 唐传兵 2002。5。18

网友A:
奇怪,我记得上次回复过你了。 首先要确定同时性的要求。有些场合要求较高,所有通道要在同一时刻采集,我们一般把这叫同时。如果这样,那9114很难实现。 如果不是这样,而只是一次采样64CH,那可以用一块9114,采完32CH后用DO控制外部自搭的电子开关卡切换到下32CH进行采集。不过这样就存在通道切换时间的问题,要看具体电子开关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