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c104 并连接数据采集板采集数据需要读一些什么资料?

楼主(2002-05-25):
我最近开始作工控机的一些东西,请帮帮忙 时间紧,我又没有用过。

网友A:
基本上不需要了解,使用PC104模块当作主机,可以用PC104的桥架连接PC104模块的数据采集板,或者使用PC104的PCI插槽使用PCI的数据采集板,采用WINDOWS编程即可。

网友B:
PC104的架构比较容易做成小机箱,可以加固以抗冲击振动,而且看起来象仪器,所以很受人们欢迎。可是由于它是采用ISA总线,所以现在看来越来越受到局限,毕竟ISA需要跳线拨开关什么的,用起来麻烦的很,稍不小心就有不兼容现象。 最近有厂家利用PCI总线的电性能结合PC104的机械结构设计出一种PC104+(PC104Plus)总线,解决了这一问题,可以充分利用PCI的功能,如即插即用、高速传输等,在Windows下编程方便。我想你可以多注意一下这方面的信息,会有很大帮助。最近看到ADLINK在做这方面的东东:http://www.adlink.com.tw/news/Products/n_7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