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如何显示

楼主(2002-05-25):
寻求帮助:本人想对获得的模拟数据进行显示,请问是购买专门的显示设备,还是与上位机连接?具体指令格式该如何写?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购买专用的GOT,我记得最便宜的4.7"的蓝白触摸屏才两千多块。用上位机当然也可以,PLC上要有通信单元,上位机要按通信协议编程。如果对通信编程不熟的话现在又有了新办法,可购买三菱出的MX通信控件,好象连PLC上的通信单元都可以省了。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B:
你只要在输出端接7段数码管就可以了,但要占用输出点 指令:B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