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隔离

楼主(2002-05-27):
can总线设计时在sja1000同82c250之间需要信号隔离,我用了6n137。 我的Vdd和Vcc都是5v,不知道6n137的电源、82c50的电源、sja1000的电源还有他们的数字信号电压是否可以用一个。如果用一个是不是起不到信号隔离的作用了。但是如果不用一个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法?

网友A:
82c250与SJA1000的电源应隔离分开,用一个5S5 DC/DC电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