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定时

楼主(2002-05-27):
请问82C200CAN控制器中的总线定时器BTR0与总线访问速率的关系(如BTR0=0x03时,总线速率为125kb/s;BTR1=0x41,总线速率为250kb/s)?

网友A:
我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希望能有高人指点。

网友B:
总线定时是靠BTR0决定的,而BTR1的作用是决定位周期宽度和采样点位置等。具体的细节可参看邬宽明《CAN总线原理和应用系统设计》一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P43-44,P47-48有详尽的描述,要不就到飞利普公司的网站上下载SJA1000的资料,里面也有详尽的英文描述。 如BTR0=0x03时,总线速率为125kb/s;BTR0=0x01,总线速率为250kb/s 此时BTR1=0X1C即可,至于速率很高的情况才考虑改变BTR1,因为速率高的话,采样次数不可能很高。

网友C:
我也在做CAN总线,希望能互相学习 我的EMAIL是: JIM-GAO@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