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me !

楼主(2002-05-27):
我在做一个温度控制系统。用的是欧姆龙的产品,cpu是CPM2A-30CDT,模拟量I/O是CPM1A-MAD02,请指教梯形图的编写。简单的介绍一下:根据实际温度和给定温度值之间的偏差(用E表示),以及偏差变化率(E即E的导数,用E0表示),分九种情况进行控制,即E>0,E0>0;E>0,E0=0;E>0,E0<0;E=0,E0>0;E=0E0=0;E=0,E0<0;E<0,E0>0;E<0,E0=0.时采取不同的加热策略,多加,少加,保持,以及多减,少减等等(减的过程就是等待过程,所以实际上少于九种策略)。请帮忙指点,有关梯形图的编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