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uch7中高报警与高高报警同时设定有问题?

楼主(2002-05-27):
我用的intuch7,在设定了高报警与高高报警后发现,在达到高报警后,报警产生,$newalarm值变1,确认后值为0,当数值再上升到高高报警后,报警产生了,但$newalarm值还是0,不能变成1,使我的声音报警产生不了。请教以下,如何解决?急!

网友A:
1. your InTouch patch. 2. o.s environment 3. how coding in your script?

楼主:
我的系统装了PATCH了,安装的技术人员说PATCH只是修改“开发”与“显示”的切换; 在while running时 alarm=$newalarm; when alarm == 1 then palysound(); endif; 在确认时,ACK $SYSTEM; $newalarm=0;

网友A:
1. if Alarm exist in CSC(condition script) $system.alarm (if have any alarm in system) .. playsound(...) .. 2. if Unack exist in CSC $system.unack (if only have unack alarm in system, if ack and no playsound()) .. playsound(...) ..

楼主:
报警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帮忙! 本人还有一问题想请教。 我用WWControl( InfoAppTitle( "view" ), "Close" ); 命令关闭windows view时不起作用,但我在其他机器上用过又可以,不知道是否设置不对?

网友B(2004-11-10):
没有用错

网友C(2005-02-17):
请问各位哪儿能弄到INTUCH软件?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