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L8112pg只能采1k以下的波形

楼主(2002-05-27):
用软件触发,ACl8112pg卡只能采1k以下的正旋波,超过就不能还原波形,数据采样点的频率只有60k,数据采集函数(大约是 ***ad_acquire***)需要执行15微秒。用软件触发,是否ACl8112pg卡只能采1k的波形?中断方式是否快一点?

网友A:
如是DOS下,DMA方式最快请参考例程AD_Demo3.c,用函数_8112pg_AD_DMA_Start。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dows98,用软件触发,是否ACl8112pg卡只能采1k的波形?如何控制采样频率?

网友B:
在window98下使用Dll2驱动可以实现100Kz的采样速率,这样可以采集最高50KHz的波形。你用的是Dll2吗?Dll2有DMA和中断采数的例子。

网友C(2004-05-10):
请问那玩意能在LABVIEW7.0下使用吗? 接口怎么处理:A/0---A/15怎么才能确定是哪个口进入的信号呢------我卡上那16个口都接了线 (是原来某人用过的) 还编成小辫子了,这会就是想知道怎么才能知道是哪个口进的信号,口地址是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