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大侠帮忙

楼主(2002-05-28):
我第一次用pci9812,水平是低得不能再低了。我们的采样率为10M,打算用vc编程。哪位大侠有pci9812的程序能让我参考一下吗?什么样的都行,只要有一些说明就可以。小弟的email是XUNBAI@HOTMAIL.COM

网友A:
PCI-9812的驱动软件PCIS-DASK本身带了很多SDK的例子,这些例子可以在VC下编译通过,而且看起来也很方便。安装完PCIS-DASK后,在maunual目录下有PSDASK manual.pdf,上面有很多编程指导&参考SDK例子程序一起看,对初学者帮助很大。

楼主:
谢谢李大侠的回信。 小弟想知道在编程过程中要注意些什么?有什么容易犯的错误可以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