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单片机

楼主(2002-05-28):
大家好!我有一个利用组态王实现通讯功能的问题向大家请教。 我想利用组态王和单片机进行通讯,单片机的程序是别人开发的,但是通讯协议我有。我根据其通讯协议利用VB6.0做了一个通讯程序(利用控件MScomm32),已经调试成功。我想将我做的通讯程序嵌入到组态王软件当中,于是我生成了一个ActiveX控件,并将它添加到组态王的程序当中。但是当运行时,无法实现其和下位机正常的通讯功能,而其他功能仍然正常。 接着,我又做了一个串口通讯的例程,同样生成ActiveX控件,并将其嵌入到组态王软件当中。然而,当运行时,其通讯功能根本就无法实现(无法接收到下位机传来的数据)。 请求各位高手的帮助,谢谢! 我的E-Mail:zch@testmail.hit.edu.cn

网友A:
您好!对于用户自己开发的单片机,亚控一般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该单片机和组态王的通讯: 1,对于设备通讯如果符合DDE标准,则组态王可以通过DDE方式和单片机通讯. 2,您可以提供协议给北京亚控公司驱动部,我们可以为您开发和组态王接口的驱动程序(动态连接库 *.DLL),用于实现单片机和组态王通讯.具体问题可电话联系我们: 010-82665206-驱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