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有关PCI-9118的问题

楼主(2002-05-28):
本人是新手,用的是ADlink PCI-9118,想实现A/D转换后的数据采集,从网上下载的PCIS-DISK(VB程序)编译没有问题,管脚的接法按照手册提供也没错,可是模拟信号接入之后,程序没有任何反映。 请帮助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任何反映的话,请查一下接线,然后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入管脚,看是否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