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数据采集卡的选择

楼主(2002-05-28):
我是一个新手, 我准备做一个数据采集装置,比如采集发电机有、无功,一些压力值等,采集的速率不要求很快,大概1秒钟50-100次,输入的模拟量采用4-20mA,要求经A/D转换后,直接通过串口输出采集值,我需要寻找一块直接带串口的采集卡,不知有没有这样的数据采集卡,恳请各位大侠指教!非常感谢! 我的Email:zhymail2000@sohu.com OICQ:36400221

网友A:
在采集论坛我回过了去看一下吧。

网友B(2005-05-20):
你这个采集方案很适合用采集模块来实现,考虑现场的干扰比较多,计算机和采集卡离电机的距离近会有干扰! 有意详细了解的话,请致电82034431/2 找王先生 或QQ:84005293 详细了解!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需要使用串口输出,假如选模块是话,速度不会很高。

网友D:
可到澳德公司网站www.ade-tech.com查看 DSS14数据采集器,还送一软件包,可直接用于采集,记录 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