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器故障求救

楼主(2002-05-29):
我们的机床采用SIMO DRIVE 611驱动,控制系统是SIMAT IC S5-11 5U。用一套SIMOD RIVE 驱动左右两侧的主轴电机。最近电机转速突然降低至原来的40%,两侧都是这样(原设计两侧电机应保持同样的转速)。SIMOD RIVE 611上的黄灯(ENABL E)照常亮。请问这可能是什么故障?

网友A:
你的问题可能不在变频,请看主轴的负载是否加大。你的负载属恒转矩负载。西门子的变频器有力矩过大,超出设定时自动调节的功能。若调力矩提升的参数起作用,请解决好机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