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05-29):
为什么我做的例子中没有历史趋势曲线,而实时趋势曲线就有,什么原因,怎么改进?还有为什么在运行中,报表历史查询,可是在变量属性中却没有变量?

网友A:
您在数据词典的变量定义中的记录与安全区中选择数据变化记录以后,组态王就会自动记录历史数据,这时在历史曲线和历史报表中看到有关数据了。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