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05-30):
各位大虾: 用力控控制一物体。此物体被设置成垂直运动。 现在我想用一个按钮(不是开关)使得它运动到其中的一半 距离的时候停下来,这个按钮该怎么做?? 谢谢!! :))

网友A(2002-04-19):
我没用过,单凭经验,设成TIMER,值为距离的一般,T到后抚慰

网友B:
你可以参考力控软件的电子手册,如何设置变量和脚本程序的编辑方法,这是基本的,你也可以咨询三维力控技术服务。

楼主:
请问力控的电子手册在哪能找到??

网友C(2002-05-30):
请到力控网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