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问题

楼主(2002-05-30):
你们好,我是一个can总线的初学者。我做的是can和rs485通讯转换的题目,用sja1000。我的系统上电初使化后,状态寄存器的值为0x0c(应该是正常的吧),但我之后用查询方式发送数据,但用示波器观察,总线上一点信号也没有,这是怎么回师??? 那位能帮帮我,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是输出控制寄存器的问题,将输出寄存器设为0XAA或0XFA,当然也也要看情况而定,不如用的CAN信号的收发器及光藕的正反逻辑等。 如不行那硬件上可能有问题,比如SJA1000的TX0、TX1的接法等。

网友A:
你发送完毕后应该再观察状态寄存器,如果出错状态位为1,可能是输出控制寄存器初始化的问题,若不为1,可能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