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S7系列好吗

楼主(2002-05-30):
现在我单位经常用到S7系列的PLC,但感觉普遍不好,曾有一个换了三次,总是不喜欢S7,从外观到它的说明书,看了费眼。不知是不是一家之言,能否提供各位认为性价比最好的PLC型号,最小型的那种

网友A(2002-03-29):
我曾经用过很多品牌的产品,小型的我个人认为西门子S7系列性价比较好,功能和模块比较齐全,编程、监控方便。

网友B:
我觉得西门子的软件做的好,编程、监控方便。

网友C:
西门子PLC的中文资料就不是给中国人看的!!!

网友D:
我觉得的翻译SIEMENS资料的不是Chinese.不过他翻译的你又找不出漏洞。

网友E:
传 收件人: 先生 发件人: 吴正华(先生) 传真: 页数: 2 电话: 日期: 2002-03-12 关于: 公司介绍 抄送: ¨ 紧急 ¨ 请审阅 ¨ 请批注 ¨ 请答复 ¨ 请传阅 先生/小姐: 您好! 我司开户资料如下: 户名:深圳市康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银行:招商银行车公庙支行 帐号:3882673910001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工贸园211栋5楼东 电话:0755-3414868(总机)转335 吴正华先生 传真:3426982 手机:13924641960 EMAIL:heryghd@hotmail.com 企 业 说 明 现迁址至车公庙,主要分为电气部及仪表部: 电气部: A.(中国区一级合作伙伴)SIEMENS 440变频器[西门子最新产品,代替MMV,MDV系列] 420变频器[西门子第三代产品,代替MM系列] ECO变频器[风机水泵经济型] B.(中国区一级代理,最佳合作伙伴)SIEMENS SIKOSTART软起动器 3RW30系列软起动器(适用于星形绕组电机) 3RW34系列软起动器(适用于星形/三角形绕组电机) 主要特点:1产品名称: 软启动器 品牌: 西门子 产品型号: AS-Interface 产品类型: 通用 相关参数: (输入1)扫描断路器开关状态 (输入2)自动运行信号 (输入3和输入4)监视外部过程信号 用于传感器24V DC电源,最大负载能力100mA 封的直接和反向起动器,用于4kW以下负载馈电,可靠的SIKUFEST组合,无熔断器,具有短路过载保护,钢制外壳(防护等级IP65),集成了4I / 4O模块,可经AS接口通讯。 祥细介绍: 封的直接和反向起动器,用于4kW以下负载馈电,可靠的输入1)扫描断路器开关状态 (输入2)自动运行信号 (输入3和输入4)监视外部过程信号 用于传感器24V DC电源,最大负载能力100mA ---- 以下由输出控制 接触器"接通"或"顺时针或反时针" LED显示"故障" 现场执行器件,如:调节阀(通过自由输出口) 降低电缆要求 最小的中央控制柜 不需附加操作箱 接线要求最小 分散的、选择性的电动机保护新概念 产品名称: 软启动器 品牌: 西门子 产品型号: SIRIUS 3RW3 产品类型: 通用 相关参数: SIRIUS软起动器 - 可与其它起动器完全兼容 ---- 无论是否采用直接起动器3RA、Y-△起动器,还是采用新型软起动器3RW3进行平稳起动,简单的接线技术和安装步骤都是相同的,与起动器类型无关。这些起动器都可与SIRIUS开关设备和隔离开关系列兼容。 祥细介绍: 与直接起动器相比,电子软起动器3RW3具有下列优点:它们通过减少起动转矩来保护电动机。而且,它们还通过减少功率需求量来保护电源免受有害峰值电流的影响。 ---- 通过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软起动器可以降低电动机的起动电压,并使其逐步上升。如此可以避免如采用Y/△起动时带来的换极冲击。电动机在达到额定转速后,便在系统全电压下运行。由此可见,软起动器3RW3是(-(起动器的有效替代产品。 ---- 并且,通过使用内部集成的旁路触点,在起动后跨接可控硅,可将电源可控硅的功率损耗降至最小。 (华南区总代理及维修中心)VACON CX系列变频器(内置制动单元,斩波器) CXS系列变频器 VACON工程型变频器来自芬兰,广泛应用于重工业场合,如电梯行业,陶瓷行业,及各种低速高转矩范围。 仪表部: 代理山武,霍尼韦尔系列进口仪表,瑞士PCD总线系统,康创流量计,各种阀门。 现诚征合作伙伴,西门子SIKOSTART系列软起动器地区经销代表商! 现货大量供应,详情致电/传索取资料。 此致

网友F:
西门子的东东好用阿,技术支持挺热情的,虽然我问了几个问题还不如不问,但是人家真的很热情。

网友G:
很好用呀!我们公司用的全是西门子的,做过不少大的工程,在电站,水厂,化工等多方面都用的不错的,德国人作的东西很实用的!!

网友H:
的确很好!不过西门子的资料很难给别人的!!所以技术上总有问题!

网友I:
我个人认为S7系列在同类产品中除了价格以外,其它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占有一定的优势。

网友H:
自动化控制(PLC)培训和设计 欢迎浏览自动化培训信息,谢谢!    本培训站位于广东省深圳市车公庙泰然高科技工业园,自然环境和科技科研条件十分优越。    我们致力于自动化控制系统的集成和培训,让更多的人变成真正的自控工程师和销售工程师。    我们有多名长期从事自动化控制集成的、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任教,所教受的决不是理论,而是最实用的工程技术和现场施工、开工经验。    我们可提供从项目总体设计、控制柜图纸设计和施工、控制软件编程和系统现场调试一条龙服务。    我们可提供SIEMENS和AB PLC系统培训。    培训课程内容包括: 1、SIEMENS 西门子硬件(CPU和DI、DO、AI、AO模块)培训课程A1,使你能够全面了解SIEMENS的硬件家族的性能和特点,能够自由的进行项目硬件配置,并能通过软件对其进行在线故障诊断,该项对销售工程师和设备的维护工程师尤为重要。2小时(1晚) 2、SIEMENS 西门子编程软件(STEP 7 V5.1 )培训课程A2,使你能够全面掌握软件的编程方法和步骤。如果你想从事自动化控制集成工作,本项是基础课程。6小时(3晚) 3、SIEMENS 西门子操作站软件(WINCC )培训课程A3,使你能够全面掌握操作站软件编程方法和步骤。如果你想从事自动化控制集成工作,本项是基础课程。6小时(3晚) 另有组态软件和中文手册提供 以上课程主要在晚上进行 7:00-9:00,也可在礼拜六、天进行 整套价格约是SIEMENS 培训价格的1/10。 联系方法:13691871595 张小姐 EMAIL:Clydecao@163.net

网友H:
我有同感。西门子的东西确实令人怀疑。我用过20多台小型PLC S7-200 CPU222,就坏过两三台。有些是因环境潮湿有水珠滴进导致烧毁。不过本人用过三菱FX2N-16MR在露天的扶梯上,运行中突然下大雨内部进满水,PLC就保护了,只不过将程序冲掉而已,用风筒吹干后再重新输入程序就能用了。西门子的东西太娇了。

网友J(2002-05-15):
我完全同意BAOBO和HZX的看法,我是用过不少西门子的东东,从S5到S7 200、S7300等,也用了不少的三菱的东东,从F1到FXON、FXOS、FX2N、A、Q等系列,说实在话,十几年了,我遇到三菱PLC故障只有唯一一次,就是其输出继电器由于负载太大触头烧坏了,换了继电器还可以用!但西门子的换了就可多了,特别是S7200系列。目前我本人的设计是,除非用户特别指定,否则我是考虑三菱的是首选。 当然,西门子的服务态度是非常好不错,但服务水平却臭得很,这方面我有同感,但三菱的服务却说不上,我多次在这样的场合发表这样的言论,都希望这两家公司能改变各自的不足,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 如果你的设备在环境恶劣如泵房湿等,千万别选西门子!还有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和指令变化太大了,出一种得学一种,我们老头子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网友K:
S7 200很差 几乎无法作工业用

网友I:
上面goldensh所说的话只能说明你从来没有用过s7-200系列的产品。

网友L:
S5 比较规格化 编程思维非常严谨,S7系列方便编程也方便,但资料比较粗放,抗干扰能力及其做工反而不及S5,制造工艺要求有所下降。

网友J:
我不认为MIKE LU的观点是对的,本人也是从S5开始一直用到现在的S7300,我不是特意贬SIEMENS的东西不好用,的确是在小型PLC机方面与日本的产品是无法比的,就拿S7-200的最高端CPU226来说吧,最高指令速度只到0.37S,而三菱同档产品只是0.08S,两路最高脉冲输出SIEMENS只有20KHZ,而三菱可到达100KHZ,在定位控制方面S7200根本无相应的各种定位模块(要S7300才有),而三菱都有各种定位控制模块,总的来说在低端产品方面是无法同三菱等日本厂商比,就是AB也无法在低端方面与日本产品抗,据有关方面报道,日本低端产品PLC占世界80%的市场,但大型产品则是AB与SIEMENS占有极大市场,这是这两家公司的发展策略放大大系统方面,我本人的观点是小东东就用日本就行了,大系统再考虑欧美产品,要知道欧美的低端产品是很差的,就拿GE的90-30来说,要在DOS下编程,你要命了吧! 大家都拿两家的产品手册参数比一比,然后再用一用再说吧!

网友M:
S7-200价格上终于和日本的货看齐了,但是质量??? S5--->S7后可能只想着去拼价格了。

网友H:
我单位同时拥有 西门子、OMRON 、台达、等设备。惟独西门子的 CPU224坏过、DP5412网卡烧过、6SE70变频器烧了几台计算机串口,最可气的是咨询西门子济南办事处,一位女士竟答复西门子早期变频器处理的不好容易烧计算机。 晕倒!!!!!!!!

网友N:
西门子PLC的中文资料必须和原版的英文资料(德国印刷)对照看,其中逻辑错误相当多,而不是简单的打印错误,有时会给你加个“不”字,最好看原版的,不过价格昂贵,四本卖一万多,其实把电子版本后对照中文版就行了!!! WinCC中文电子版本要好一些。

网友H:
我也有同感,西门子用的手提编程器一点都不好用,无论是编程还是监控都不好用,资料也不好找。我最喜欢用三菱,提供完整的中文资料,非常好用。

网友H:
西门子的东西确实令人怀疑

网友O(2005-10-12):
小型的欧姆龙的用着挺方便!

网友P:
用三菱的找我吧。

网友Q:
楼上的朋友,我们谈谈三菱,mwq12350@sina.com qq:275578003

网友R:
西门子S7系列产品,使用起来不太适合亚洲的习惯,使用不如日系方便,不过日本人太讨厌,在反日声中不应宣传日系产品,同时也提醒西门子产品,应在本图化上继续努力。总之西门子产品值得信赖。

网友S:
我用的还好

网友T:
西门子的,用坏的太多了,换还那么难(时间长,好在都换了)。别的没怎么用,公司的客户都选西门子的产品,不知道为啥!

网友U:
我们这边刚坏一台S7-200 CPU224的,用于工程车辆上的 !

网友V:
用日本横河的吧,人家做过DCS 20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