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C server

楼主(2002-05-30):
我有OPC server,但不知道能用来做什么。

网友A(2002-02-26):
什么OPC SERVER?

网友B:
能给我么?我急需的,最好有原代码!谢谢

网友C:
每种设备都有自己的OPC SERVER,你的是哪种设备的。 OPC SERVER开发很简单的。

网友D:
tracemode的OPC SERVER是内嵌的,不必再多花钱。

网友C:
TRACEMODE是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是个组态软件,那么它自己是OPC SERVER我看是个最最起码的功能啊! 任何一个主流的组态软件一般都是一个OPC SERVER 和一个 OPC CLIENT,如IFIX,MCGS,组态王等。当然也都是免费的!!! 。 对用户来说,组态软件一般是作为CLIENT来用的,一般讨论的是外部硬件设备的OPC SERVER的编写问题,这个是要花钱的,花大价钱的。 做好一种设备的OPC SERVER,你就能和任何一个主流的组态软件来连拉,这就是它的价值。有了OPC SERVER,我们就不用出钱求组态软件商替我们开发专用驱动拉。哈哈哈。

网友E(2002-05-30):
到底有没有呀! deng_LP@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