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LNS DDE Server用户

楼主(2002-05-30):
最近,美国埃施朗公司发布了LNS DDE Server 2.1(以前称LNS DDE Server 3)。由于该版本使用了LNS 3.02(即LNS 3加上Service Pack 2),且LNS 3具有更高的运行性能,特别是该版本通过i.LON 1000可在IP信道上使用,所以使该产品所提供的性能有了明显提高。此外,该版本还与Windows 2000兼容。 客户可从www.echelon.com/lonmaker免费下载LNS DDE Server 2.1。

网友A(2001-08-10):
我使用了这个版本的软件,并利用了ip channel , 看起来性能是提高了很多。

楼主:
不过用DDE Server我认为有一个不足,也许是我使用不正确,我是想实现动态连接DDE Server,可是每次连接是系统总是处于忙状态,在这时鼠标和键盘都是没相应的,呵呵,不知道衣先生是否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B:
可能使用不正确。 如果你需要我帮助排除这个故障,请将这个问题具体描述清楚。 EMAIL 给我:lontech@vaton.com.cn 处理DDE问题 ,我还是有些经验的,呵呵。不要客气了。

网友C(2002-04-11):
LNS DDE SERVER做的很差!我的一个工程大概有300多点,数据全部上来要有三分多钟,请问衣先生WHY?

楼主:
有时间请您指导一下.pgf@371.net

网友B:
ok! 方便的时候,请和我联系。 我的email: lonworks@gongkong.com

网友D(2002-05-25):
dde server的application key总是要丢失,烦死人了,有没有破解的方式

楼主:
用lns自己做dde server,就不需要application key啦!

网友D:
我们就是用的lns 的dde server呀!还有别人的dde server吗?不懂! 而且,所有的程序都基于dde server开发,都已经是用到工程里去了,还有解决方法吗?实在不行,又只能向echlon重新申请了,真够烦的

网友E:
Dear All: 能否请前辈们提供完整使用LNS DDE Server的经验分享? 晚辈目前使用LNS DDE Server的经验中,没有一次成功的完成工程项目。最后都得用 LNS Development Kit for Windows 与 VB来解决效能上的问题。 所以,想请前辈们提供一些使用经验以供晚辈参考….

楼主:
LNS DDE Server2.1最新补丁SP1-〉www.echelon.com 补丁文件大小7M.

网友E:
Hi,衣卓老师: 能否提供详细的使用范例? 我手边有Echelon的LonPoint等节点。 如果可以的话,是否可以请您提供LonPoint在LonMaker for Windows之下的数据库及在InTouch中的Tag设定相关资料? 由于,从未成功的实践透过LNS DDE Server与InTouch这样的组合。但又不解为何其它人可以很成功的实践这样的组合。故,请老师指导指导。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