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毕业设计要搞plc,怎么开头啊?

楼主(2002-05-30):
我毕业设计要用plc,可是学校没有教过,我去图书馆借书,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我是用上海大学的人编写的书,机械工业部出版的《可编程控制器教程》,我的导师叫我们用的是书上的实验,还要编程,用什么语言我不知道,c可以吧?还是汇编,plc有20条指令,我还没有记下来。 我门学校就一台机器,我想买一台,但是好象太贵!市场价格是多少?我们学生没有钱的。 有那位大哥讲讲怎么开始学容易上手,学习的步骤是什么?梯形图要学么?继电器要学么? 我的油箱是 -----maxpost@263.net,如果您知道的话给我讲讲好么?跟贴也好,我常常上网! 小爽

网友A(2002-03-05):
小爽: 你好!从你提供的情况看,你要用PLC设计看来不是很爽阿!不知你是否谦虚-----许多基本的东西都没有了解?什么20条指令?是你的Teacher搞错了吧?再加多十倍吧!不过可能对你来说搞完毕业设计也就几十条指令就够了吧?我真为中国的教育设施如此落后感到悲哀----堂堂一个大学怎么就一台机器???? 学习的最有效果的就是亲手去做!其实买一台也不贵,最小点数的还没有你的手机贵呢?当然买进口品牌,AB是不错的,但就是金贵,编程软件也贵得惊人,还是三菱或西门子吧,价格不是很贵,编程软件不贵,幸运的话还可不要钱就得到,不过可能是版本较多的,国内市场也占的份额大。市场价:2000元足够了。 你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还是问你的老师去吧!

网友B:
中原一点红:你好! 我和楼上的那位差不多,毕业设计要用PLC,可是身边没有人会这个,我只能自己硬着头皮看了,我用的是SIEMENS 的 CPU214,做一个工业过程控制实验台,只负责编程,每天拿着那本S7-200PLC系统手册,可是好多东西都看着睦邻两可,又找不到过程控制的编程示例来学习,能否向您请教请教? 先行谢过。 我的QQ:33304248 EMAIL:dwli@eyou.com

网友C:
一本书就够了。他已经将plc的原理全讲了。 如果你会c和汇编。那就没什么可学的了。 plc硬件就象搭积木。其实是几种不同功能的单片机模块而已

网友D:
中原一点红:你好!你的能力我好敬佩你可要对我们后辈多多的教导阿!

网友E:
我加了你的QQ你验证吧,我是一个老师,教过三菱PLC。

网友A:
圣先生、黄先生: 你们好!首先谢谢两位的抬举,以后有机会就多交流吧!我认为工控这个行业没有什么先来后到,关键要有机会亲自动手手去做,在工控这个行业真的读万遍书不如亲自有机会从头到尾“做一遍”,包括硬件原理设计、软件编程到实际的施工调试,只要你有机会做一个工程或设备的控制,你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为什么我的一些贴子上提到:请那些教授不要用实验室的理论来压在实际应用中得出结果的。因为本人有机会同一些教授、研究生、甚至清华的毕业生一起工作过,他们的动手能力实在不能让人满意,这不能说他们很差,能考上清华的能算差吗?当然不算,理论上也是一套套的,但动手就是不行,还有一些高职称的人也是如此,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机会动手去做,你想想在学校里的教授很难有机会真刀真枪做一回,本人现在都有与我的老师联系,他也发表不少论文,但没有实际做些什么。这就是本人为什么强调要动手的原因。 本人在工控界混了十几年了,多多少少有一些经验吧,希望有机会和大家交流。还有本人所处地有不少世界知名公司的办事处,信息还算比较灵通,希望能有帮到大家的机会。 圣先生所用的CPU214是老了一点,可以说是老士了。具体问题你可以发信往我的邮箱。如果你所控制的东西不复杂的话,控制I/O在20点以内(I:O=12:8)可以用SIEMENS的一个低端产品LOGO(不是PLC),现在LOGO的新产品已推出,增加了模拟量处理通道,价钱不贵,不足2000元即搞掂,而老产品LOGO不足1000元只可,最主要的LOGO编程软件可以不带硬件即可模拟运行,马上知道运行结果。AB、三菱也推出了与LOGO同档的产品,但是三菱和AB的这一档次的产品要比LOGO在性能上稍强,如LOGO的编程功能块数只有56个,而三菱和AB的产品都有64个块,但AB的编程界面要老士一点,不过有一点对初学者来说是好的,就是模拟时以电流回路的形式显示,可以知道哪一环节问题,还有还可以象HMI一样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界面。不过三菱和AB的都要比SIEMENS贵,一分钱一分货吧,就单凭别人比你多八个块,这对写一些复杂的控制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控制必须在这几十个块(或者所说的内存)完成,有时候你编程程序了,一模拟还行但就是不能下载,这就要查一下你的程序是否已超出内存,很可能要减肥。 我在这里说跑题,有时间可给我邮件:163lmy@163.COM

网友F:
看了楼上几位的留言我自觉有所获,中原一点红的帖子更是让我信心倍增。(我们学校很注重动手能力,实验室建设的相当好,给了我们很多动手的机会。)。我是一所普通高校的准毕业生,正在做毕业设计,我最起码要完成的两个任务是用WINCC编监控界面和编写S7-200与MMV的通讯协议,WINCC我用过,问题估计不大。但通讯协议我是第一次接触,资料也少(我手边只有华为TD2000变频器串行通讯协议的很简单很简单的例子),希望各位能给些各方面的帮助,我在此先谢了。

网友G:
本人是专业的PLC设计人员,小爽,你不是有一本教科书吗?按上面说的去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其实这很容易的,我从完全不懂到熟悉只用了一个星期,而且设计了一套仿形车床的程序,现已经生产很久了,我相信你作为大学生应该更聪明的。有问题可以EMAIL:shjj731216@sohu.com

网友C:
看了这些帖子,感觉大家好厉害哟。我真是苯,手头拿着西门子编程手册也不知道怎么学,请各位帮帮我!谢了!!!

网友H:
我们公司是A-B的分销商,有兴趣可与我联系!E-mail:cxjiangssp@163.net

网友C:
用三菱FX1S-10MR,送软件,1000元OK

网友A:
小将: 你好!AB的东东是好,谁也不能否认,可是AB的资料、软件封锁得太死了,如此下去真不是SIEMENS的对手。SIEMENS在大力培育它的市场呢。转告你哪个东家吧:酒香不怕巷子深可能是不行的,况且有几个人能有钱品赏哪该死的台呢?酒鬼会觉得二锅头都不错的。测试一下AB产品选用的占有率吧。将远远低于三菱和SIEMENS。

网友H:
美国AB的做法与欧洲的厂商有很大区别,但资料是提供的,软件的话,不妨你跟微软要一套WINDOWS98看看,道理是一样的。SIEMENS的S7-200的软件是免费的,但仅限于S7-200,不是吗?何况SIEMENS的方向与AB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I:
你好 你是哪个学校的,设施真的那么差。我现在也正在搞毕业设计,题目是“三级网络(OMRON)控制“,所用到的都是欧姆龙的产品,主要有:CS1G,C200HE,CQM1H等,我负责的是CONTROLLINK层的组建和调试,我对这里面的硬件设置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对他们的通讯方面非常模糊,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支持。我建议既然大家都是在做设计,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希望我门能够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我也真诚的希望能和大家交个朋友! QQ:41555232

网友C:
在深圳么?如果在的话,来我这里培训一下,送软件和资料的。包教包会。CLYDECAO@163.NET

网友A:
小将: 可能占在你的角度上去说可能有道理,但与微软的WINDOWS类比更不能说服很多象我们这种搞技术的人,为什么呢?微软的产品就是软件它可以说是无形的,但AB卖的是硬件,编程工具只不过是配合硬件使用,它不象WINDOWS那样用在什么电脑上都可以,PLC的编程软件只为本公司的PLC服务,换了一家也不行,事实上只有专业的工程师才用这种东西,要不你就是丢在大街上也没有人问,本人之意是只有工程师会用了,你潜在的用户就增大了。 可以说在国内除了一些北美公司”迷信“AB外,绝大多数公司都不是很感冒,原因本人在前以说,相信还有许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J:
你用过AB的产品后,相信不会对同档次的其他产品感性趣。 这是没办法的,好东西始纵好。你看RSVIEW32,其他的组态 有它稳定吗?关键地方还是要用它,没办法....

网友K:
首先你要确定PLC需控制的一个系统的控制方式(如控制多少设备、各种设备之间的关系、是否需要模拟量输出等等),是否需要计算机监控,然后计算你所设计的工程实际需要多少输入输出点(包括开关量和模拟量),确定好这个,才开始进行PLC选型及相应的PLC组态软件,型号确定后,需找到相应PLC编程软件,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当然继电器原理你要会哦。我们在工厂就是这样对老系统进行改造的,实际证明完全可以的哦。俺还不会C和汇编呢,PLC也是在工作中学的,相信你很快就会了。

网友L:
我现在也在搞毕业设计,我是用s7来玩电梯,看来我们真的是同病相怜呀!学校学的那么一点似乎是不够的,手头又没什么资料,好难!有什么问题大家以后可以探讨一下。你是上海人吗?是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一下经验的哦!

网友M:
楼上的各位: 大家好. 我是西南交通大学的大四生,现在我也在作毕业设计,题目是《PLC垂直搬运系统设计》,我目前已经看了几本关于此方面的书,但是老是觉得心里发虚,遇到实际问题不知怎么解决,也就是不知PLC的实际应用,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生这里先谢了。 如果哪位大侠对我的设计题目熟悉,望能共同探讨。 我的邮箱是hzmax668@sohu.com 我的QQ是:5965283

网友N:
各位老师好: 我是没买过高中课本的文盲, 搞了几年的机械制造和开关电路设计, 刚接触plc不久,是国产货,山东威海恒日电子的产品, 拿回一看是一块电路板,接着看说明书、接线、做梯型图、拷程序, 总的不花一天时间就能了解个大概,跟普通开关继电器逻辑电路没什么区别,做好plc接上其他的仪表和固态继电器控制大电流设备, 装机一试,呵呵------早几年知道该多好! 可是对于上位机控制就模糊的很,它们的通信是如何控制及制作, 还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指点。

网友O:
本人有9成新OMRON PLC C200H全套,只用了一个月,现吐血出让! 全套8000元(市场价值35000元),单买如下: C200H-CPU01 C200HCPU 带软件 3000 C200H-DA001 D/A 模块 1500 C200H-AD001 A/D 模块 1500 C200H-MR831 内存,8K 280 ////C200H-MR431 内存,4K 180 ///不卖 C200H-BC081-V2 主机板,8单元 250 C200H-LK202 通信模块,RS-422C 900 C200H-LK201 通信模块,RS232C 1600 C200H-OC225 输出模块 200 C200H-ID212 输入模块 200 C200H-TS102 温度控制模块 1500 赠送 1, RS232C 通讯电缆. 2, PLC软件包: CPT、SSS、LSS、PST、MPTST4、NTST33、NTWIN. 3, VB工控软件包: VB串行通讯控制子程序全套源程序(在一条1000万元 进口生产线上的电脑硬盘中无意发现,可实现PC-PLC人机介面全部控制 功能,一定是厂家忘记del. 4, Pt100温度探头2个. e-mail: omron_plc@hotmail.com

网友P:
小弟的毕业设计任务书下来了,大意是利用PLC(OMRON C200H)的特殊功能模块(A/D、温控和通信C200HW-COM06-EV1)设计一个简单的温度控制系统,并用VB开发一个控制界面来实现控制和数据采集(PC与PLC采用上位链接通信)。由于小弟只是草草的选修了一点PLC,什么模块、通信之类的一点不懂,故请指点一二。

网友Q(2002-04-22):
我也是搞plc(omron cpm2a)控制电梯的毕业设计。 哪位“志同道合“的来和我联系啊!! 谁有这方面的书和资料借我啊!!谢谢! email: wloveb@21cn.com qq: 45551378

网友R:
我的毕业设计也是用plc. 是用plc为核心元件做一套检验设备。但是我老觉得用olc做不太实际,因为太贵。我要做的系统很简单,但是我不熟plc的产品,不知道应如何选。虽然到现在已看了些书,可还是觉得没入门。请问各位高手我应该如何做?

网友C:
我是搞电梯控制系统设计的有需要可与我联系。email:yjx-hty@163.com

网友C:
偶也做关于PLC的毕业设计,是搞伺服系统实验平台。做实验,编PLC程序,以及触摸屏界面。哎测试不成功都不知道错在哪里。觉得软件编写容易可是调试就很难了,什么硬件,软件都要考虑。苦啊!各位大侠知道怎么可以知道如程序,线路连接错在哪里。多谢

网友S:
若需要,你可将具体设计要求讲清楚,我抽空帮你将外围电路图及PLC程序做好,你再参考着优化一下。 买一台PLC是不合算的,因为光有PLC,没有编程器还是白费,可光一个编程器就需要1500-2000元左右。 s7-200和omron的CPT等编程软件网上有供下载的。 我的E-mail:yf_1970@163.com

网友T(2002-05-28):
你有什么资料请发E-mail给我,谢谢!!

网友U:
中原一点红: 你好,我是一名大学生,也是搞工控的,看了你的帖子我认为对我启发很大,能否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好向你讨教

网友V:
我也有此类问题,我的课题是自动售货机,现在成果是出来了,但我对论文的写法还是有点问题?希望各位高手帮帮我! 谢谢! 我的email:9911104@sina.com.cn 期待你的回复! 自动售货机

网友V:
我也有此类问题,我的课题是自动售货机,现在成果是出来了,但我对论文的写法还是有点问题?希望各位高手帮帮我! 谢谢! 我的email:9911104@sina.com.cn 期待你的回复! 自动售货机 2002.5.28

网友C:
楼上的各位都好: 我的毕业设计也是PLC控制加工机床,看了各位的贴子,真是感受颇多。我现在就差----故障显示报警----着一块了] 那位能帮我啊,我不清楚有几种故障,怎么用LED显示,在程序中怎么处理 先谢了!!!!!!!!!!

网友W(2007-03-09):
你的论文可以先以目录开头然后写份摘要,其实就是介绍下PLC的历史,这个可以在网上找到相关文章的.再来找点PLC书,抄点使用规则上去.另外你的PLC要实现什么目的也顺便介绍下.然后是大头部分就是梯形图和指令表,这点做了就差不多可以了,大家都是大学生又不是小学做作文,不用开头直接一个目录就可以带过了.另听说你的梯形图只有20来步??不是吧你边了个什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