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编程

楼主(2002-05-30):
大家好: 请问Modbus协议哪个功能可以用一条消息从多个不连续的地址中读取数据,格式是怎样的。 若Modbus协议无法实现,那种协议可以实现?

网友A(2001-08-19):
采用生产者/消费者网络模式的FF,worldfIP,DeviceNet 均可实现你的要求,MODBUS做不到。

网友A(2001-11-27):
好像可以。 功能代码忘了,好像是读通用寄存器,可以读多个不同的地址

网友A(2002-01-07):
将www.modicon.com上提供的modbus协议下载回来,仔细研究研究吧。

网友A(2002-05-30):
modbus,rtu,如果设置了奇校验,在crc16校验中需要注意数据的奇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