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变频转工频?

楼主(2002-05-31):
请教各位大虾,变频转工频是否只是简单的通过控制接触器的通断来实现,还需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2002-04-08):
工频到变频确实就是如斑竹所言的简单的逻辑电路.当然时序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

网友B(2002-05-11):
要注意接触器的互锁,最好在变频器频率输出为0时切换。

楼主:
其实很简单,在变频器频率到达的参数设定端子,(此时的频率就是你想转工频的频率),连接到PLC上,就可以了,只要频率到达,就会给PLC一个信号,驱动KM就行。当然,此时要考虑相序的问题-----变频时的电机转向与工频时一致,否则容易产生相间短路(存在偶然性)

网友C(2005-05-20):
各位同行,你们讨论的变频和工频切换无冲击电流的问题我一直解决的很好,因为我在1999年调110KW四泵循环的项目时给逼出来了,很成功,电流指针表都不怎么动,工频接触器和变频的接触器的切换时间按厂家传统只要不短路即可,这几年我又相继在45KW,37KW,直到22KW上使用,效果都很好,也无故障率(100%成功),但我自己研究的产品必须配备PLC程序才能使用,所以只有我自己在使用,一直也没对外推广,咨询电话010-81558286找RAUL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