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与工频转换电流过大的问题?

楼主(2002-05-31):
有哪位高人知道在带载时变频与工频转换电流过大的问题???

网友A(2002-04-19):
我们用于一拖多时,工频接星三角,不知你还有什么疑问

网友B:
切换时电流过大的问题,主要是变频器控制电机时电机的感应电动势与电网的有相位差,冲击的电流没有办法去除,只能减小.切换时间要小. 1.变频切工频时,电机的感应电动势和相序与工频有相当大的差别,但电网的承受力大,在要求不高时,将交流接触器和断路器都要大一级,否则会跳闸,并缩短交流接触器的寿命.这也是为什么,在资金许可时提倡一拖一. 2.工频切变频,应用很少.控制要求高,因为变频器的耐冲击比电网小多了.一般控制不好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且保护.

楼主: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通过自由停车功能(先断开运行信号1到2秒后切断主回路)可以解决

网友C:
西门子的变频器上确实也有这个功能,叫做捕捉再启动.可以在电机断电但未停的时候用变频器启动.

网友D:
在变频转工频时会损失大约百分之十的转速,这五赫兹承担了百分之三十五的有用功,所以会造成电流过大,避免不了,只能减小,切换的时间尽量要小些。

网友E:
电流再大,也在电机允许范围,不必过分去考虑

网友F:
切换时间太短,也会产生冲击过流,应在0.5s以上

楼主(2002-05-31):
希望相序没问题

网友G(2005-05-20):
各位同行,你们讨论的变频和工频切换无冲击电流的问题我一直解决的很好,因为我在1999年调110KW四泵循环的项目时给逼出来了,很成功,电流指针表都不怎么动,工频接触器和变频的接触器的切换时间按厂家传统只要不短路即可,这几年我又相继在45KW,37KW,直到22KW上使用,效果都很好,也无故障率(100%成功),但我自己研究的产品必须配备PLC程序才能使用,所以只有我自己在使用,一直也没对外推广,咨询电话010-81558286找RAUL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