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弱的问题!很急!

楼主(2002-06-01):
我现在要选用一种交流电流传感器或LEM电流传感器,要求从原边采集0.2mA的交流电流信号,通过传感器隔离得到0.2mA或更高的电流来串联电阻,检测电阻上的电压作为诊断电压。原边侧的电流无法改变,只能达到0.2mA左右,恳请各位给予指点,具体用到何种型号,如何能买到,万分感谢!

网友A(2002-04-27):
把原边电流串电阻变成电压信号,然后加放大,放大电路有成品卖。

网友B(2002-06-01):
我想了解一些红外传感器的知识,不知火星发出的红外波长以几个微米波为主请指教,选取用什么型号的红外传感器可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