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决can上的小bug

楼主(2002-06-01):
在can通讯调试中,有数据在不断地跳变,就是说我程序在‘原地踏步’时,can寄存器中的数据在变化,导致包传送错误。但外部RAM中的数据并不跳变。只有CAN寄存器的某此位变化。请大侠们帮忙! 注:SJA1000控制器没有采用隔离直接与PCA82C250相连。且共用同一电源。但加了匹配电阻。这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A:
CAN如何调试?

网友B:
你用什么仿真器调试,如果SJA1000接好后,在仿真时不应仿真外部RAM,而用实际的RAM,再者如果真是看到了外部RAM,即SJA1000的中数据,只要你置位了控制寄存器,是看不到大多数寄存器的变化的,除了状态寄存器和中断寄存器。

楼主:
问题解决。原因:控制线的驱动不够。谢谢大家的意见。